技嘉GA-M52L-S3P不开机

楼主(2018-01-10):
技嘉GA-M52L-S3P不开机触发排针2.5V。打个图纸
开机排针经过ATX5V的上位。都没有电压。直接拉
线过来搞定收工

网友:
这么简单呀   秒杀

网友:
把防静电二极管拆了!就能好了!

网友:
楼主有图纸修机很清晰明了,有时难得去找图纸,就先拉低绿线看情况,如果亮机了,就只是开关键电压问题,直接飞电压

网友:
                         这么快修好不错哦

网友:
遇到腐蚀的还好修点 ·就怕找不到故障的板子 修死人

网友:
断线????爽,这个修机节奏。。。。。。。。。。。。。。。。。。。。。。。。。。。。。。。。

网友:
这。。这。。这种操作。。。稳当不?

网友:
秒杀呀  不过台式机主板也收不起来什么价了

网友:
你修这么快 我居然没什么可以说的 技术还是可以

网友:
这里可能是断线了吧。。。直接飞线更快捷

网友:
楼主,强悍,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主板有年代感    之前用过  AMD的

网友(2018-02-10):
又是主板哪短路了 呀  这人好懒 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
有图纸就会事半功倍啊,没图纸经验丰富的也不是事

网友(2018-03-23):
真是牛呀,我学习了,看不懂,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店里有这张板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