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87示波器艰难维修

楼主(2018-01-11):
年关将至,给各位看官分享一起有趣案例
前些天来了位散客,说是机器花屏,型号是东芝L587,开机确实是花屏,上面是红红绿绿的小点,按照经验判断是显卡虚焊,感觉问题简单所以没有拍照。
拆机后发现显卡打了红胶,我们店里给客人都保三个月,直接加焊效果不好容易返修就拆下来重植,显存带红胶,拆的过程中拿铝箔纸包好,锡球植好也测量了显卡芯片上电容没有短路然后焊上。意想不到的事情从此发生了。主板装上触发0.6就瞬间掉电,时间非常短暂,这下无语了,心想难道是我显卡没有焊好,0.6电流也不像显卡,但是除了显卡也没动其他地方。于是把显卡拆下来检查底下焊盘好的,板子也没有鼓包,取显卡的时候手很稳不会碰到周边电容电阻的,于是我就拆了料板上的显卡植好,认认真真的焊上。自信满满上电还是瞬间0.6就掉电。
掉电速度非常快这时就需要示波器登场了,抓取主板上电感后端的电压,发现电压几乎都出来了,但是1.5v电压不太正常。

这个波形是欠压保护,同时对比EN信号,开启一直保持高电平
那么可能性就有以下几种
1.滤波电容不良,给电容充电时间过长,(更换电容无效)

2.自举不足,导致上管无法完全导通(抓上管波形有24V正常)

3.芯片不良,(手头没有这种芯片,发现VTT电压供电芯片是一样的,于是对调芯片还是一样)

4.上下管不良(更换之后正常跑码)
心想这下没问题了吧,结果装上内屏发现黑屏,接键盘大小写灯正常切换,外接屏幕花屏有几条粗竖线(此处忘记拍照)
这就不用多说,直接从料板摘四个显存都换掉

装机正常开机,附上亮机图

新年将至,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网友:
辛苦了哈哈 这个板子就爱爆显存  就是干

网友:
技术相当高啊!!!!!!!!!!!!!!!!!!

网友A:
这工程大了,又换显卡 有换显存的。。。。报价多少钱?

网友B:
这样大工程的维修,钱应该是赚不了多少 ,只是已经花了时间了就想修好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工程大了,又换显卡 有换显存的。。。。报价多少钱?

2XX拆机前就报了价格,就没有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大工程的维修,钱应该是赚不了多少 ,只是已经花了时间了就想修好他。

报价2XX多,拆机前价格就谈好了。确实花了3个小时左右 挺麻烦的!

网友C:
红红绿绿的方块花屏感觉多数显存问题~~~

网友:
这工程大了,又换显卡 有换显存的。。。。报价多少钱?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红绿绿的方块花屏感觉多数显存问题~~~

星星点点的 没有方块那么大。遇到过类似的加焊就好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是BGA没使用好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是BGA没使用好导致的呢

这个BGA我干的显卡超过300个,这点信心还是有的,事实证明上下管更换之后1.5V正常 而且跑码,位置也和显卡相距甚远。我开始也没想到

网友:
说实话 我还没换过显存 也不想动那个

网友:
厉害啊 我现在手上也是有一台联系的la-282p 加焊显卡不动  取下来看是打了胶的  问题是还不亮了  内存电压出不来 打显存旁边的电容 发现短路了  仔细看显存爆珠了  就干显存啊  谁知道取下来板子没事 显存都掉点了 打胶的板子太难弄了

网友:
现在板子 亮了 说实话都不想给他换显卡的   还得换四个显存 感觉太费劲了  取这种灌胶的 有什么窍门吗  我温度都开到420催半天还是掉点  上次有的灌黑胶的 也是取显存 下面掉很多点 板子费了 只有用集显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有个想法,抓波上管G级电压之外,也抓电感前端波形,观察波形最高点电压和固定时基的占空比密度,看看波形漂亮不

网友:
换我 估计 直接   报废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我 自愧不如啊

网友:
换我修,这本子直接就换主板了,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技术确实不错,学习下

网友:
厲害了    我應該直接就投降

网友:
真的是艰难维修,我也吹爆过。。。。。

网友:
修笔记本理论确实很6很顺呀。什么时候通过维修行业能赚到很多钱呀

网友:
这样大工程的维修,钱应该是赚不了多少 ,只是已经花了时间了就想修好他

网友:
这机器我做显卡都直接是的啊,不管显存,红胶都是软的,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E:
想跟你要个放大镜的购买地址  啊哈哈    我买了好几个  倍数不够

网友:
又修供电又换显存的,这工程量确实有些大,没有耐心是做不来的。

网友:
楼主这技术太牛逼了,我这显卡坏的都是换板的,或者不修。说实话我还没换过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跟你要个放大镜的购买地址  啊哈哈    我买了好几个  倍数不够

淘宝9.8包邮 搜索放大镜  40倍的

网友:
这显卡显存也容易坏的,有时比显卡还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可以啊,修的不错加加分,,,,,,

网友:
怎么知道是显存出的问题 ,这么准 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也很有耐心

网友:
这工程大了,又换显卡 有换显存的。。。。报价多少钱

网友:
这时间花的多,成本还高,要搞也要报贵点

网友:
这修的是够难的,又是这样,又是那样的

网友:
发贴不易,必须加分支持!支持,支持哈

网友:
正在修一台L585,我的故障明眼换屏,呵呵

网友:
这种老机器能报2XX也不错了 楼主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有示波器再难的也可以修好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就是事半功倍

网友:
高手啊
高手在民间
..............................................

网友:
这种事,真的很意外。不知道,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维修其实有时候很不容易,工程量大。看楼主的功底很深哪,这个分该加!

网友:
好办法啊,省钱就是好,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了然于心,谢谢分享

网友:
搞这么多显存 这个收费的确是低了

网友:
好多修机都是会碰到其它问题,不过有技术不怕

网友:
示波器秒杀掉电啊,双故障额··········

网友:
楼主很细心 技术很6 佩服

网友:
换显卡 、又换显存的。不过能搞定也是高人啊!!!!

网友:
也不错了,手工熟练其实问题容易修复。波波用的还不错,就是这供电芯片明显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