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刷机报错大全

楼主(2018-01-11):
苹果itunes 刷机未知错误大全:
报错 -1 基带CPU或者码片 基带电源供电输出不正常(目前7P扩容刷报错-1,用爱思刷最新的测试版,然后再刷正常的固件就可以过了!)
报错 1 基带CPU问题或者基带电源没有工作
报错 2 基带 不排除供电
报错 3 报错3目前有两种进度报错:1.刷机到2/3后报错的,是基带U物理损坏问题多。2.刷断机到有99%报错的,是码片不能缓吞可以确定是码片问题,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边的时钟和重装或更换中频。(目前7P扩容刷报错3,用爱思刷最新的测试版,然后再刷正常的固件就可以过了!)
报错 6 硬盘 刷到2/3,码片问题
报错 9 硬盘 检查硬盘供电,硬盘虚焊
报错 10 服务器认证问题!iphone6的wifi或者CPU虚焊。iphone6单换CPU也会出现
报错 11 检查固件包是否完整
报错 12 固件关闭验证
报错 14 硬盘,检查硬盘与CPU之间的阻值,蓝屏多半是与CPU之间的通讯总线断线 5S刷机报错14蓝屏多是板层断线
报错 15 多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16 基带CPU到码片,多数是码片
报错 20 用DFU模式重刷
报错 21 CPU上盖,电池
报错 23 8824 7.11以上短接基带会造成 21 23报错,请拆掉FL8 VVC供电后刷机,主板大电流报21,基带短路同样也会21,23报错
报错 26 基带CPU到码片
报错 27 码片资料不匹配,请使用码片读写仪器进行修复码片
报错 28 CPU或硬盘
报错 29 请检查电池检测脚,或者电池坏。或者网络问题
报错 31 基带
报错 40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47 码片或通讯CPU
报错 48 基带CPU或码片损坏 码片不一定坏可以修复
报错 50 基带CPU故障
报错 53 Touch id指纹 服务器认证(现在指纹坏不会出现该错误代码)
报错 56 多数是NFC 基带CPU到码片,iphone6后置摄像头或者摄像头供电引起比较多
报错 91 硬盘
报错 1003 基带或硬盘
报错 1005 硬盘
报错 1013 服务器认证问题
报错 1015 是降级固件出现问题,修复电脑系统再刷
报错 1600 CPU
报错 1601 CPU
报错 1602 USB 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报错 1611 硬盘虚焊
报错 1669 码片,缺失资料或者不对 6S尾插烧掉会报错1669
报错 2002 检测是否连接苹果服务器,与使用dai li 服务器有关
报错 2003 换USB或电脑 报错 2009 更换电脑,过段时间再试,硬盘 供电尝试多次刷机报错
报错 3004 电池,数据线 电脑USB接口不稳定,教程来自www.cpu999.com报错 3014 检查电脑是连接正常,降级时候检查服务器的 SHSH备份是否正常
报错 3049 CPU
报错 3194 固件不兼容,1:验证关闭 2:妖机 3:扳机 4:外围不通讯 5:尾插 6:数据线 7:电脑防火墙未关闭【360杀毒软件】
报错 4005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更换电脑
报错 4013 花屏重启有英文,I2C总线短路或虚焊,连接线路上芯片有CPU底层、硬盘、U2、wifi、硬盘等,基带方面也有
报错 4014 CPU 可能是硬盘线路
报错 4015 CPU 上层
报错 0xe800006B USB数据线是否正常 检查设备是否连接正常
报错 DXEXXXX错误 Ituns 没有安装在C盘
报错 -23 iPad6报错-23是电池没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原来的搞掉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密密麻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