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电池不能用

楼主(2018-01-11):
机器来的时候没有修过,于是测电池口 无波形,经在论坛查说是IO问题 由于是BGA封装、的没有 订了一个后 换上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
苹果

网友:
是不能冲电,还是不能放电,,..

网友:
你先看看smc_bus有没有短路啊,如果是充电芯片或相关电路短路,EC是好的,你换EC当然是一样的了,最后才搞BGA哦。

网友:
电池换过没啊 ??

网友:
加微信18318051651,你这问题好解决,你说没测到波形,估计连电池也没认到

网友:
这个很好修的,就那么几个东西,

网友:
ec带程序的,不要乱换,走了弯路就不好了

网友:
无波形应该是电池问题呀,第一步先确定电池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电池口的两个smcbus信号有没有3.3v,跳不跳变。查一下来源,还有有没有断线,最后才换smc

网友:
最好先换个电池试试看,然后再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