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REV2.2 不上电

楼主(2018-01-11):
我有一片技嘉H61M-DS2 REV2.2的主板,把CPU装上就不能触发,然后去掉CPU就能触发了,然后再把CPU装上去也可以触发,不知道万能的讯友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该如何维修?

网友A:
CPU没装好,拆下来从新装就好了。常有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装好,拆下来从新装就好了。常有的情况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晚上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