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lcd怎么改led 断开高压板 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8-01-11):
新手lcd怎么改led 断开高压板 高手帮帮忙

网友:
和改老的高压一样啊,

网友:
看图。。断开高压板12-24V通电。接到升降板+极。升压板上EN接 到电源板EN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改完了!LCD改完LED了!怎么把高压板电去掉

网友:
断开高压板12-24V通电 这个通电是什么哦!怎么断开呀?我就问这个问题那

网友:
你先把理论学好吧 这些先别搞。。。

网友:
这个没有改过,先研究一下、、、、、、、、、、、、、、

网友:
断开高压板的供电就是啊,其他的没有什么啊。

网友:
先断开两个12V供电电感。。。。。。。。。。。。。。。。

网友:
和老的一样把高压的12v断开那个保险

网友:
这个没改过学习了。。。。。。。。。

网友:
简单点 就把变压器和管理芯片拆了

网友:
把给高压板供电的链接断开就OK(12V电解电容+极后面的链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