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LA-9531P进水维修

楼主(2018-01-11):
本子是同行寄过来维修的,拆后才知道是进水机。来个进水图

先清洗干净,涂上焊膏重新加焊下, 看应该没问题的,查图纸 通电待机0.004待机3V5V有出来,触发后上电0.007几秒后掉到0.004。
看来是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的,先查下EC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RSMRST,LID,ACIN,ON_OF,PBTN_OUT#都正常,接下来就桥的11个待机条件了,这机器要是没有点位还真是没办法查桥的条件,感谢论坛提供的点位。从VCCRTC开始查,当我查到RSMRST的时候发现问题0V,想起来EC已经发出这个信号了,心里想肯定断线了。断电打通断果然是断线了。
飞线 通电此时待机变成0.008了 ,触发试下看电流已经上去了,并跳变的很快,断电接屏
这机子要是没点位我还真是修补好。码字很辛苦,兄弟们加分啊。

网友:
自己来顶下。

网友:
我发现发错板块了,版主帮我移下啊

网友A: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B:
修得不错,感谢楼主分享这些待机有关的信号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感谢楼主分享这些待机有关的信号供电

不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相互学习

网友:
蛮简单的

网友C:
高手      向你致敬

网友:
能把BIOS发出来嘛

网友D:
有图纸还是挺好修的,干的漂亮,就怕有的本子找不到图纸就尴尬了

网友E:
有图纸有点位,修起来就是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有点位,修起来就是得心应手。

要是没点位这板就报废了,肯定会搞单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还是挺好修的,干的漂亮,就怕有的本子找不到图纸就尴尬了

图纸好找,点位不好找,这板子没元件位置号,要是没点位我也搞不好的

网友:
BIOS我没备份啊,论坛应该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向你致敬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验.谢谢分享...............................

相互学习

网友:
不错,如果没有点位真麻烦了!不错,如果没有点位真麻烦了!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好厉害

网友:
          楼主修的挺熟练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哦,呵呵,服你,厉害哦

网友G:
进水机就是有些地方会断线。。。有图纸 点位维修要好点

网友:
进水机有点位还是比较好修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机就是有些地方会断线。。。有图纸 点位维修要好点                                                  ...

是的,最近碰到的都是进水机

网友H:
楼主分享一下BIOS  以后说不定别人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分享一下BIOS  以后说不定别人用得着

BIOS我没备份哦

网友I:
同样一台进水的机子,大短路,查的要崩溃了,楼主的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先

网友:
技术到位

网友:
码字不易,赚个分也是不易,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恭喜完修。 该机是ACER厂牌的哪一个机型? 可否简述桥的11个待机条件? 加惠给小小白, 以便日后桥的排查, 谢谢。

网友:
自己来顶下。        大家分享大家快乐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种机器没资料就要瞎蒙了

网友:
这系列机器   cpu  易坏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进水最不好修了

网友J:
  学习了 思路清晰对信号非常了解 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一台进水的机子,大短路,查的要崩溃了,楼主的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先

图纸点位

ACER E1-572G 板号 LA-9531P REV 1.0.zip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思路清晰对信号非常了解 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

相互学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真不敢相信我的帖子被屏精华贴了,好高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图纸点位                                                                                           ...

太感谢了,论坛有你更精彩,短路问题已解决,SY8208D烧坏了,这个芯片还真不好找

网友:
可以厉害了  秒杀 学习了 很有条理按时序来 纵欲找到问题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这些待机有关的信号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