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hone、iPad“电池门”、“降频门”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11):
因为一直关注新闻,所以这件事从开始我就知道的。 大概是说后来更新的iOS系统会降低并限制用户手上的iPhone、iPad设备的性能。 欧美和韩国大票用户对此作了取证并诉讼苹果公司。 后来库克说“苹果公司绝不会有意缩短iPhone、iPad设备的寿命”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答复降频门事件的没错—— 但为什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可以优惠更换电池”——握der伐??? 而且好像从新闻来看这件事就这么完了全世界的用户很满意? 是我漏掉了什…

网友:
因为机器设计特别要轻薄要性能不要命,对电池输出要求很高,电池内阻稍微增大就容易运行不稳。
然而偏偏便又采购了特别容易出问题的电池,于是天一冷或者电池一老化,就会猝不及防突然关机。6s有一批机器提早出现这个问题,于是提前换电池,并且iOS10针对这批机器降频处理
库克一看这样子不行,以后一大半的机器直接关机,售后还不被客户闹死?于是新系统里添加功能:当检测到电池批次可能有问题、天冷、电池性能衰减的情况下,降频以减小电流防止突然关机。据说天冷时降低电流输出有延缓电池衰减的功效,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什么实验报告能确认这个功效。
然后这个问题被发现了,果黑开始带节奏说苹果是逼你们换手机了,却忽略了产品设计、工艺真实存在的问题,苹果一看这阵势,来了个顺杆儿爬,干脆让你换电池,然后也不提产品质量问题的事了。
所以说这些果黑还真是too young,搞大新闻都不会搞,千年一遇的顺风局被你们操作成了换电池

网友:
核心问题就是欺骗消费者,掩盖了真实存在的电池问题,使消费者误以为“新系统老机器带不动”而买新手机。

搞笑的是,谁被这招忽悠损失最大?越对苹果忠诚的客户越容易上当?因为他们“下一部手机还买苹果”,反倒是不忠诚的客户屁事没有,去买其他品牌了

网友:
电池门自6开始就有,降频估计也是那个时候。具体表现为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电量低于某种程度手机会自动关机。虽然解释说是低温保护和通过降频对手机保护延长续航,但是大众并不买账。因为这个就像给你换了新的输液药品,结果某些眼尖的人发现新药有一些副作用(虽然不严重也不明显),于是大呼上当要求赔款。于是医院说你下次来打吊瓶就给你便宜点,用另一种没这些副作用的药(有没有其他副作用未知)。作为消费者肯定不满意。不过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觉得心理不平衡想坑苹果一把。苹果这届公关不行,本来有更好方法能解决而且还能提高用户信赖度,偏偏限时优惠换电池

网友:
电池门指16年11月开始,有用户反馈iPhone 6s设备会有自动关机的现象出现。

11月15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苹果咨询电池问题。

11月21日,苹果对此现象表示歉意并决定为15年9月到10月生产的iPhone 6s免费更换电池。

降频门指17年12月10日国外论坛Reddit网友发现,苹果为电池循环充电次数多的设备采用降频的方式延长续航时间。

21日,苹果承认在去年的ios10.2.1版本加入了一个新机制,iPhone6, 6s, se等设备实施降频措施,原因是锂电池在低温、低电量、长久使用后无法提供最佳性能,导致自动关机,并将此机制应用到ios11.2 ,以确保iPhone7不会有相同现象发生。

29日,苹果在官网发表声明,iPhone6及后续机型的电池更换价格从608元下降至2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