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进BIOS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8-01-11):
前天接到一台X230 暗屏 版号11232-1   暗屏修好后进BIOS有背光无显示   发现论坛也有个帖子描述的故障和我的一样    BIOS资料确定刷的是好的  以为我有2台一样的机型  把好的主板BIOS芯片直接换过来故障也是一样   检查RTC电路也没发现问题  南桥离CPU太近了  一直没敢动  论坛的大师有遇到此问题吗   给个维修思路

小雪玲珑 -3 -3 你发的图片谁有闲分帮你看,发帖子都不会,去请教版主学习一下再来发

网友:
现在也只有修小白才能唤醒我们了····························

网友:
你修的屏暗是什么问题,改的电路还是修好的,我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A:
检查RTC电路也没发现问题  南桥离CPU太近了

网友:
你都没讲清楚怎么修好的,还有原因,不好分析呀。。

网友B:
我手里的也是 进BIOS 有背光无显示 死机 开机慢20秒 才亮  ESC跳过进系统正常使用 一小时掉电 排除温度 BIOS了 刷了七八个BIOS 各种工厂的 还是修改的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的也是 进BIOS 有背光无显示 死机 开机慢20秒 才亮  ESC跳过进系统正常使用 一小时掉电 排除温度 BIO ...

论坛里有个兄弟也是这个问题    和我们的故障一样     都没搞定

网友C:
屏暗你是怎么修好的  主供电吗  要是主供电那你就检测屏线 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暗你是怎么修好的  主供电吗  要是主供电那你就检测屏线 屏幕

EC坏了   换了一个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RTC电路也没发现问题  南桥离CPU太近了

老铁你灌水了,认真回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