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S7 EDGE 拆机后装好,有显示没触摸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8-01-11):
S7 EDGE 拆机后装好,有显示没触摸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是不是把触摸搞坏了啊,仔细看看排线  排线口什么的,还有触摸层

网友:
应该是把排线搞断了,而且断的部分是触摸部分

网友:
先找个屏幕试试吧?感觉还是屏幕的问题。如果没屏幕可以先找图纸,打下接口阻止和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线没插好啊 不然就是屏搞坏了啊

网友:
应该与触摸屏没关系,拆之前还在用,估计是排线

网友:
谁有电路图?求一份,详细的很小

网友:
手机主板电路图纸在哪里都不好找呀

网友:
排线那么细,座子针脚距离近,要么排线折了,要么座子偏了。。
手机图纸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