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排线能热插拔吗?

楼主(2018-01-11):
如题我是菜鸟请高手指点,触摸板排线能热插拔吗
触摸板

网友:
尽量不要热插。.......................................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触控板不行,键盘可以

网友:
触摸板可以的、、、、、、、、、、、、、、、、、

网友:
哎呀!到底能不能啊?。。。。。。。。。。

网友:
都把我弄迷糊了。。。。。。。。。。。。。。。。。。。

网友:
小心烧掉哦,注意不要带电拔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