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1):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客户描述】: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客户发过来是裸板,描述的故障也不详细说PP_GPU供电没有,这个电压是进到系统里边才会有的。先不管了,直接接可调电源
电流0。000不漏电。按开机电流直接到200MA左右,电流无跳变定电流。测试电源芯片输出的各组供电全部正常。对地测阻值也没有短路。供电正常测时钟复位。发现复位电压只有0.65V电压偏低,正常电压有1.8V。对地测复位测试点阻值,385数值正常。看来是复位连接的芯片有坏的,如图复位所连接芯片

  显示IC和CPU: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电源IC: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电源IC和USB管理芯片: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这种的只能一个个拆。拆之前首先对地测试尾插USB的阻值,发下有一组不正常。正常数值是700多,那组数值只有635 还有一根是560。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判断是USB芯片坏直接拆掉,在开机电流上去了。换上一个OK的芯片如图: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6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7

  换完后开机测试,电流正常。开机能显示如图:

苹果iPhone6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8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
尾插测二极体 差几十能判断正不正常吗? 毕竟万用表用的不一样 和每块板子也都不太一样

网友:
值得借鉴的手法,电阻法很多时候非常有效!受益了!

网友:
前面大部分的思路 没什么问题 查到复位这一路有问题,但是因为连接的芯片很多 所以感觉上很麻烦

网友:
值得借鉴的手法,受益了!

网友A:
这几个芯片里   usb最好搞   优先

网友:
感谢分享,难遇到的问题,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学习了,大神分析的很到位,附图更精彩。图文并茂更容易里脊

网友:
我怎么发现修手机这些大神的眼里就像玩一样啊,太精彩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到这个地步啊

网友:
楼主复位电压的上啦电阻是不是也不是1.8 导致复位电压变低

网友:
感谢楼主,又学了一招,这对我们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真的要向你们学习啊,,,,,,,,,,,,,,,,,,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
很厉害的维修手段,思路清晰,一尘不染

网友:
我的有一台是6p开机漏电50毫安。

网友:
这个芯片大家一般是换拆板的还是买新的换

网友:
思路清晰, 知道哪里有问题  在搞哪里 不瞎高

网友:
都好厉害都好厉害都好厉害都好厉害都好厉害

网友:
修手机这些大神!!!像玩一样!

网友(2018-02-11):
我话了2块钱注册会员,为啥好多帖子我还不能看呢?

网友:
这个电流反应,好多经典案例里面都有体现的呢

网友:
这个插口二极体值相差很小,平时不好判断好坏啊!

网友:
我曹这么简单,但是前期的测试可能很费工夫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希望下次用到

网友:
查复位是相近硬盘左下角那个黄点吗     正常1.8V

网友:
学习了,大神分析的太厉害了~~~~~~~~~~~~~~~~··

网友:
{:4_132:正在 学习 修苹果  手机 中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共勉!!!!!!

网友:
现在修手机还有前景。。吗,想去学修手机。。。。。。。。

网友(2018-03-13):
值得借鉴的手法,受益了!!!!!!!!!!!!!!!!!!!!!

网友:
一般上来就是干usb,不行再测

网友:
典型电流,哈哈哈。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高度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到这个200ma电流,立刻想到了USB管。看来是通病了。楼主的分析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高手  先易后难

网友:
我遇到一个都正常就是不显示,供电都有了,总线阻值也正常

网友:
BIOS 是好的不 怎么没有人下载 了 我来下了试了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讲解很透彻

网友:
查到复位这一路有问题,但是因为连接的芯片很多 所以感觉上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芯片里   usb最好搞   优先

不是说的对地USB不正常吗所以就先搞了

网友:
最近在学习维修先收藏了得借鉴的手法,电阻法很多时候非常有效!受益了

网友:
万用表用的不一样 和每块板子也都不太一样万用表用的不一样 和每块板子也都不太一样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以后多,:):)

网友:
牛逼牛逼,楼主的思路真清晰,真的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写的非常不错。思路清晰,语言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