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447 掉电

楼主(2018-01-11):
客户反映的是电源已接通,只能充电到百分之一,我开机一试一到windos logo就 掉电,反复如此,拆开,然后发现用电源触发不了,待机0.02  测量开关开启电压0.89v  ,插上电池恢复3.3v,,用电源就开不了,这是咋回事,对电路不是很熟悉,请教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换版吧,就你这技术肯定修不好

网友:
这板子难修。碰到过待机芯片坏的。

网友:
有图纸吗?有图纸就简单了,按照不开机修时序,你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