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M-E33开机提示USB错误 15秒后关机

楼主(2018-01-11):
V星A55M-E33开机提示USB错误 15秒后关机,以前也有个哥们求助过没人回帖,今天我又碰到3片这样问题的板子,应该是通病了,有修过的大神指点下···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0OTAzN3w5MmM1MjY1ODFkNzE1ZjdmNTYzZGEyNzk3NjZlYzZjYnwxNzY5OTcyODUz&request=yes&_f=.jpg

网友:
查查USB_OC是否正常

网友:
帮顶啦,楼主先自己尝试下,修好发下思路

网友:
USB电压多少  正常么 ???    一步步查  吧

网友:
V星板查下USB供电八脚小IC.........

网友:
usb过流 查usb模块啊 或网上找找有先例没

网友:
应该是过流检测的问题,你发个报错图片看看。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
usb过流检测  先看usb电压 跑线路到南桥看有经过什么排阻没有 没有再加焊桥试下

网友:
多半都是
usb过流检测  V星主板这个小八角最爱出问题

网友:
V星修的少,,,,,,,,,,,,,,,,,,,,,,,,,,,,,

网友:
查下USB 供电,,,,,,,,,,,,,,,,,,,,,,,,,,,,,,,,

网友:
接口检查下,有没有坏的。。。。。。。。。。。。。。。。。。。。。。。。。。

网友:
先查一下USB接口边上的小六脚或小八脚芯片

网友:
V星USB后面的小八角最容易出问题,拆了连线一八脚

网友:
我是小白                     路过学学

网友A:
影响V星的板 USB问题一般不亮机的 都是当OB 之类的码,一般15秒关机的好像都是华硕的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V星的板 USB问题一般不亮机的 都是当OB 之类的码,一般15秒关机的好像都是华硕的板吧!

华硕这样的问题都修好很多片了,但这次是V星

网友:
小8角芯片,不然就是USB_OC 分压电阻问题 ,测量下,一般分出的电压是3.1V左右

网友:
应该是过流检测的问题,你发个报错

网友:
V星就usb  太垃圾  其他还好   几乎我碰到过的V星 usb 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小白  路过学学  。。。。。。。。。。。。。

网友:
帮顶啦,楼主先自己尝试下,修好发下思路...........

网友:
我修过一次,仪器检测USB供电正常的,我刷了BIOS 好了

网友:
帮顶啦,楼主先自己尝试下,修好发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