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苹果A1465 不认硬盘

楼主(2018-01-11):
同行拿来的机子 说不认硬盘,不确定同行有没有排除硬盘了没,自己修苹果也少也没有硬盘可以测试。

目前测是数据是硬盘接口的供电和复位均3.3V 正常。。。但是没有时钟电压和时钟频率,时钟为100M ,不清楚是不是需要插入硬盘才有时钟出来,因为插入硬盘的话,时钟的焊盘和引脚都测试不到!!!数据线也有300多阻值
看到硬盘接口连接到到一个芯片。。。U4510。。。 U4510 测试到的数据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就是一组数据线的阻值比其他的数据线偏低了20左右。12脚和13脚的阻值偏低了一点。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故障。
目前也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看架构图是去到CPU和桥。

网友A:
想办法整个硬盘,估计问题都解决了,不认硬盘是白屏吗?开机COMMAND+R进入恢复模式看看硬盘状态,有时候没有分区也会出现白屏,不认硬盘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整个硬盘,估计问题都解决了,不认硬盘是白屏吗?开机COMMAND+R进入恢复模式看看硬盘状态,有时候没 ...

开机,按住那个ATL 键,进入到一个界面,然后没有硬盘图标,只有一个连接到无线网络的选项而已!

网友:
我有片板子要不要便宜给你。私聊我。

网友B:
时钟是要请求了才有的,也就是要插入硬盘,你这没硬盘代换,没办法确认问题,这硬盘也坏的多

网友:
还有桥,你这是12年款的啊3208板号

网友C:
测二级转换电压    偏低的话会导致不认硬盘    亲测过

网友:
楼主 外挂 硬盘 试过吗 ,进入系统是否 正常

网友:
如果是13年的机器 不认硬盘 基本上硬盘问题多.你这又没有配件测试,是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是要请求了才有的,也就是要插入硬盘,你这没硬盘代换,没办法确认问题,这硬盘也坏的多

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不识别硬盘的,最后发现是bios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二级转换电压    偏低的话会导致不认硬盘    亲测过

感谢你的回复。。。我这边在仔细的检测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吧     别到时候测得一身的劲是硬盘坏了    是东芝的硬盘吗     爱坏

网友:
如果是12年中旬出的机器硬盘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款苹果召回过硬盘

网友:
昨天搞了台820-00165A,也是认不到硬盘,更换硬盘排除问题,拆机发现R1370这里附近进水腐蚀了,洗洗把电容电阻补上就好,算是送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