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111P内存供电的电感阻止为15欧

楼主(2018-01-11):
LA-B111P内存供电的电感阻止为15欧   电压出来了1.35V  正常吗   这个主板是板载的CPU   我查了查这个电压也通向CPU供电    上图纸截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你可以先换CPU,图纸基本上没有

网友:
这个电压会到CPU和南桥的。

网友:
正常的,电压都出来了 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正常啊,都到CPU了组值还有什么不正常的,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电压不是出来了么??、还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网友:
兄弟,这个应该不亮机吧,按道理来说内存阻值都要大于150的,包括板载的内存,你这个有短路,用1.35V电压烧鸡一下就知道了短不短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显示     怀疑  内存供电有问题  电压虽然出来了戴氏阻止只有15欧     大家给我讲讲这个供电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希望高级师傅出来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电压正常的

网友:
没毛病的,你测试cpu的核心供电只有1的时候会有什么感想?

网友:
谢谢 超级版主  那我就不考虑这的问题了

网友:
供给了CPU   15欧应该是正常的 能出电压就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出来了一般正常,但也不完全对,前几日 修了一个不过内存的,就是电压出来了,我先换了南桥,内存还是不过,后来无意发现内存供电芯片明显发烫 最后发现这个电压还通过转换去了显卡,将显卡的转换电压芯片去掉,不烫了,也能正常过内存了 用集显修复

网友:
这个三合一的CPU板,内存供电电感阻止是正常的,也是内存供电也是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