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d101开机卡白苹果

楼主(2018-01-11):
md101开机卡白苹果,重焕触摸板就好,md1
01开机卡白苹果,重焕触摸板就好,

网友:
这个和卡logo一样的 外设导致的 所以卡了logo

网友:
楼主的 触控板进水了吗 ,不然怎么确定 是触摸板的问题 ,

网友:
是这样子的吗?感觉不是啊……没有可能是触摸板排线问题啊?为什么不会是其他外设?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种不是都是排线坏的多吗?触摸板倒是没见几个坏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才这样的,是排线坏的吗

网友:
楼主的修机器方式有特色  就是故障描述不清楚 你应该告诉我们这些菜鸟  如何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