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荣耀7不开机

楼主(2018-01-11):
荣耀7移动4G版,自己刷机刷的不开机了,按电源键没反应,两键三键都没反应,接电脑按手机键也没反应,总之任何反应没有,手机黑屏,充电也啥反应没有,华为售后的说电压很低开不了机,他们也修不了。这个有办法修吗?是内存坏了?换个内存能好吗?

网友:
华为售后都说了电压很低,你就想办法把电压整高不就行了。

网友:
华为售后不会这么菜吧,投诉他们

网友:
售后的只会换主板,别的啥也不会,你只能找图纸挨着测试电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是修手机的,把手机拆了接可调电源,开机看电流如何就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恩,感谢各位答复,售后说要解决这问题只能换主板,等有时间了我去找个修手机的看看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