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手机新手的iPhone 6 plus 摄像头维修

楼主(2018-01-11):
毕业十多天,上班也有一个星期了。可能心态不太好,不敢干,一直没修好什么手机
今天给了我一台6P,打开摄像头黑色,前后都一样。
店里同事换过摄像头试了。
拆下显示屏,先打了主摄像接口的阻值,全都正常。
1.8V和1.2V不可能没有,那就只剩下2.85V了。
装上屏幕打开摄像头,测量2.8V的电容,果然没有出来。
看了下在学校做的笔记,可以把主供电直连,那就这样子干吧。
点位图,主供电电容和2.85V的电容里的很近,直接飞上一根漆包线,用绿油加固。
装机测试,故障修复。PS:甭管故障大小,反正是修好了一个。

网友:
楼主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思路清晰,技术到位。

网友:
这第一个修好 以后慢慢会多的,你的技术也会更好!

网友A:
不经过CPU控制  一直通电会有影响吗? 我有台6  CPU到控制相机供电的 线断了 (维修背光IC时估计太热吹爆CPU了) 现在要跳线就得拆A8  不想麻烦  能直接短路么...

网友:
我遇到一个供电正常,1.2,1.8,.2.78都正常,就是后摄像头打还开,最后放弃了

网友:
心态很重要,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要心慌。理清头绪在动手。特别当着顾客面微信,一定不要紧张。干活一定不要毛糙。特别新手。保持愉快的心情。身边有老师傅多问,多看多学。多动手。多想。2个月你就成功了。

网友:
多看多学。多动手。多想。2个月你就成功

网友:
小鹏鹏你去谁家了小鹏鹏你去谁家了

网友:
2.85直连  估计有点客户会找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为啥直连不好了

网友:
不建议直连,电压过高,自然就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
厉害了。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加油,同学。

网友:
2.85直连主供电耗电会相对来说比较快

网友:
绿油能固定吗,最好还是贴个小胶纸固定下线

网友:
2.85你用主供电直连呀,我都是找3V连的

网友(2018-05-30):
到时晚上拍照的时候会出条纹的啊   最好是接3v的供电啦

网友:
有了好的开始,以后会越来越溜的

网友:
这个能修出来就修出来,尽量不要飞线,ldo的输出是很稳定的,硬盘供电是有纹波的,会影响图片质量,en脚空焊的话就飞个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经过CPU控制  一直通电会有影响吗? 我有台6  CPU到控制相机供电的 线断了 (维修背光IC时估计太热吹爆CP ...

可以直接把en脚至高,直接飞的画图像质量不好

网友:
6p可以直接连旁边的3v供电 修好很多哦

网友:
厉害 大师前的第一步
学习

网友:
2.85直连主供电耗电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网友:
能修好一个就会修好第二个 相信自己 加油

网友:
学习了,我的手机晚上拍照就有竖条

网友B:
换个4脚管啊 这么飞线 太对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4脚管啊 这么飞线 太对付了
你应该是新手,换这个IC带来的故障扩大化,你了解不?

网友:
直接短接主供电,早晚出问题,放大后还会有条纹,新手都会为了省事这样短。

网友:
摄像头2.85V供电一般是用3.0V的电压飞的,用主电飞图像质量不好,而且容易烧

网友:
一班大佬的桌子都是很乱的,,,

网友:
和3V的连就行,我都是连的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