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S3-S431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8-01-11):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S3-S431说是开机不显示,他自己测试过了,上2G的就能点亮。上4G的点不亮。经过测试发现上4G的也能点亮。从中发现,必须是4G PC3L 1RX8的才可能,2RX8的都点不亮。能点亮电流有跳变,不能点亮电流直接上到1。几,就不动了,之后刷过BIOS还是一样,哪位师傅遇到过,帮忙分析分析牙。

网友:
不会吧     我没遇到这种问题 耶   哈哈哈

网友:
感觉没思路

网友:
这应该不是故障吧,兼容性不好 单面的和双面的有可能频率不一样哦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啊 和别的没关系吧 应该主板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问题啊 和别的没关系吧 应该主板不支持

我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是客户原先用2RX8的,是能正常开机的。所以现在很头疼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B:
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是兼容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问题 收藏了3................

网友C:
这种一般是兼容性问题,会不会你那两条中有条有问题呢

网友D:
感觉还是主板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是兼容了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还有上8G 1RX8也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主板兼容性的问题

应该没关系,上8G 1RX8也不能点亮,只能上4G或者2G 内存,CPU是I7的肯定支持8G

网友E:
刷个BIOS  遇过同样的问题  板子换了后  只能上2G  并且是1333的内存  后来刷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  遇过同样的问题  板子换了后  只能上2G  并且是1333的内存  后来刷了BIos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是兼容性问题,会不会你那两条中有条有问题呢

内存都是好的,在其他电脑上都能点亮,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机器只支持1.35低电压内存,1.5V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