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楼主(2018-01-11):
华硕K42J不开机 拆下主板抠一下电池可以自动开机一下 关机了就再也开不了 各项电压都正常 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开机键坏了吧。或者断线之类的 有没有测过?

网友:
还是按部就班的查下触发线路吧  不要见到板子就找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