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8-01-11):
A1398  板号:820-00426-A 开机有咚一声,手电筒可以看到显示正常。没背光,外接显示正常。 背光IC是LP8548.查芯片供电常芯片也换过就是SMC_SYS_KBDLED这个信号没有电压是0V.   17脚EN开启3.3V正常。SMC_SYS_KBDLED这个信号直接通U5000 EC的 EC已经换过。其他都正常能开机进系统。
求大神不吝赐教,酬谢。

网友:
兄弟,最近大家都比较忙的原因吧,所以底下没回复,别灰心,那个0V的因为前面带着SMC,他带着SYS,这个是系统,按我来看,这个就算有用也是进入系统之后才会管用,KB代表键盘,说明是键盘来调节亮度的,暂时就这么猜,按苹果一般的尿性,这个芯片的跟前有一个管子,把公共点的电压通过来,然后这个芯片通过电感跟二极管来叠加升压,估计升到24V,你先去看看供电吧,看看那个管子正常不

网友:
SMC_SYS_KBDLED是键盘的背光调节的,跟屏没关系

网友:
SMC_SYS_KBDLED这个是键盘灯的信号,楼主应该先看看u7701的5和18脚有没有5v供电。芯片条件满足的话可以从LCD的接口1脚往后推,看有没有断线,电压正常应为55v

网友A:
开启正常 没有换个屏试试 ,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正常 没有换个屏试试 ,或者屏线有问题

已经更换过上半部分测试过确定是板的问题

网友:
谢各位大神指教。已经找到问题并解决。是u7701的11脚BKLT_SD到R7702断线。这个下拉开启Q7706的背光主供电信号。特别感谢大神们提示SMC_SYS_KBDLED跟屏幕背光无关,一直以为是屏开启的PMW.

网友:
图纸点位来一份

网友:
LID有没有看,我以前遇到一个LID引起的,当时LID在小板上

网友:
楼主查的这个信号跟屏都没任何关系

网友:
对,查下lid,有些问题莫名其秒的

网友:
搞好了就好呵呵。。。。。。。。。。。。

网友:
学习了。没事研究一下笔记本主板,多看看收货不少

网友:
升压芯片换了吗   换换升压芯片看看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论坛下载的 ,你搜一下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