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一波2折,2大短路维修思路

楼主(2018-01-11):
机型:联想Y470
板号:LA-6884P
故障:插入适配器打短路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电脑,说不开机,等同行走后,我插上直流电源,大短,然后不管了,直接拆机捡钱。后来修到我都郁闷了,不想拆机了,拆了两次,不插电池短路修好了,可以正常开机,当我插入电池,又是大短,我也服了,不插电池,正常,插入电池,又短路。不多说了,修了,全程拆机两次维修不到40分钟。

已经成功修好,希望你们以后碰到这样上电池大短的就直接干PQ302

网友A:
超神发帖,半夜也得起来学习

网友B:
麻啊,鸡屎大小的问题配来二三十个图片,明显来骗分的

网友:
进水机器 腐蚀的厉害 ,造成管子短路 修好就行

网友C:
我尽然看完了  结果就2个问题  电容短路  19V隔离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尽然看完了  结果就2个问题  电容短路  19V隔离管短路。。。

呵呵,么事出来就溜达溜达,吓唬吓唬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超神发帖,半夜也得起来学习

茂茂辛苦了,嘿嘿我来连云港看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麻啊,鸡屎大小的问题配来二三十个图片,明显来骗分的

妈呀,别这样说我的,整理图片也是蛮辛苦的

网友:
这机器通病屏线插口哪里和隔离管修过很多了

网友:
楼主就是牛,骑着牛干活就是美。。。。。。

网友:
恭喜楼主 修好了机器 ,赚钱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妈呀,别这样说我的,整理图片也是蛮辛苦的

我也给你加分.只是估计三个月来的帖子,就数你这个贴子的图片数量第一.没有去核实...减少三分二图片,你也省时省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给你加分.只是估计三个月来的帖子,就数你这个贴子的图片数量第一.没有去核实...减少三分二图 ...

这个帖子图片真的使不少啊有可能进几个月做的吧

网友:
厉害厉害,工具也齐全,学习了,进水机器就是这样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茂茂辛苦了,嘿嘿我来连云港看海了

啥时来的?冬天你来看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图片真的使不少啊有可能进几个月做的吧

不知道了,不过起码得几天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了,不过起码得几天功夫

想多了,我是一边修一边拍,然后用手机改下备注,上传,就OK了,主板修好,帖子发好也就40来分钟,高手发帖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图片真的使不少啊有可能进几个月做的吧

昨天修的板子,一边修一边拍,然后用手机改备注,会会就好,我家100M,上传也快,今天又干了一台华硕开机20分钟左右关机,已搞定,不过不发帖。x450ld,

网友:
插适配器和电池大短的大部分都是电池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明显的短路都能看出来,不行上烧鸡

网友:
可以,图文并茂,虽然问题不大,记笔记,记笔记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不错不错、、、、、、、、、、、、、

网友:
老师说的保护隔离故障。。。。。。。

网友:
好办法啊,省钱就是好,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机子修的比较多的短路是屏幕口的电容短路,其他的问题修的少

网友:
楼主这是要火的节奏,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技术扎实。我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
厉害。屏幕反光看到楼主真容了。

网友:
支持多图,楼主做帖子蛮用心的啊

网友:
Y470 修大短都我要看下这个管子的,要不然再拆一变很费事。

网友:
这照片照的真是清晰,花了不少时间吧,楼主技术不错,修的还是很细致的

网友:
供电问题吧   这样的不难修的 楼主

网友:
是肉的机子,一拆就可以吃了,靠平常遇到都是坑

网友:
mos不是箭头朝外是N,高电平导通。
箭头朝内是p,低电平导通。
三极管箭头朝外  n  高电平导通。
箭头朝内  p低电平导通。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我理解的朝内是n指的箭头指向控制G,是N  .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昨天修的板子,一边修一边拍,然后用手机改备注,会会就好,我家100M,上传也快,今天又干了一台华硕开机20分钟左右关机,已搞定,不过不发帖。x450ld,

网友:
找个放大镜 照的好清楚,厉害了楼主

网友:
好厉害,分析透彻,效果明显,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已经是肉了,修到过好多的机子了

网友:
大短的机器,有时候得检查一下电池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