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可乐机器-双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8-01-11):
机器型号:G480
主板板号:LA-7981P
故障描述:机器进可乐饮料,一开始是缺供电,电流上不去。

维修过程:
1.清洗主板,飞线修二级电压。
         最开始是老板接的机器在修,
        清理主板,修到复位跑码,
        得知是1.5V二级电压没出来,缺少“+VSB”电压,找到来源飞线。
        至此主板上电复位跑码。

至此,因老板外接活儿要出去,正好我手里维修工作已完毕,剩下问题由我来修。
老板向我描述问题后,开始检测具体问题:

细查信号,确定内存已过,缺少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
2.维修独显供电。
查了供电芯片的基本条件以及VID后,果断换芯片,换后ok

3.维修集显供电
这块板使用的是7系列的桥,集显供电是在过内存后才出。
已确定内存已过,怀疑电压已经出来,万用表测不到。
示波器去测,如图分别是上管G和电感后端:
(下管G持续5v没拍照)
找到问题:过压保护了

接着找到芯片数据手册,研究一番,打开图纸找到芯片引脚,测后发现10脚VRMP缺少电压,
经查是来自公共点。测量不通,没看见断线的地方。飞线修复

附上亮机图以及这块沧桑的主板:

网友:
深夜发贴实属不易,今天我也修出了二修的G480。

网友:
“找到问题:过压保护了”  此处太经典了,谢谢!。。。。。。。。。。。

网友A:
请教大神下,希望能抽空回复下,谢谢
在无独显无集显供电时,键盘灯亮没,外设有复位了么,还是说,你是通过内存码片波形判断的自检过内存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跟示波器应用还是很绝的,感谢能分享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下,希望能抽空回复下,谢谢
在无独显无集显供电时,键盘灯亮没,外设有复位了么,还是说,你是通 ...

无集显独显键盘指示灯肯定不会亮。通过内存sm总线判断读到内存,通过we#波形判断过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集显独显键盘指示灯肯定不会亮。通过内存sm总线判断读到内存,通过we#波形判断过内存

这个经验,我觉得,可能有点争议的地方,我是15年迅维毕业的,当时的笔记是,WE#之后,是DQ数据波开始动作。不完全判断为自检过内存,因为还有cpu虚焊,cpu坏,内存坏,cpu到内存断线,内存槽问题,bios程序问题等原因。你觉得呢,也可能是我当时学的东西,有了新变化

网友:
VRMP没供电,CPU供电能正常吗?

网友:
这种cpu供电小芯片烧断线的倒是遇见蛮多了

网友:
经验可贵 楼主给力 起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还要学习学习,经验也是好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刚刚修好一台   谢谢楼主

网友:
CPU供电芯片主供电有问题,应该CPU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我觉得,可能有点争议的地方,我是15年迅维毕业的,当时的笔记是,WE#之后,是DQ数据波开始动 ...

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师出同门,多谢分享了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好搞些

网友:
供电都没全,怎么有复位跑码的,你这个芯片缺供电应该连CPU供电都没出吧,怎么会跑码过内存,我不懂

网友:
以前我会慢慢的跑线 怕似连非连  然后飞线后短路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心态沉稳 基础知识扎实 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