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EV1.01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01-12):
强拉绿线上电查各供电,发现VCCSA1.8V供电只有零点几
点位图,发现由运放358降压得到(图纸1.0是236)

直接换358故障还是一样,测运放各脚 1--0.47V、2--0.18V、3--1.85V、4--GND、5--0.97V、6--0.98V、7--3.7V、8--VCC12。
更换分压电容、电阻,故障解决。
新手发贴,请多多指教!

P8H61-M LX REV 1.0 点位图.rar

附点位图

网友:
把PQ53拆掉试试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上面的是发错了,不用理会哈

网友:
修的很好  算是秒修了

网友:
这。。。。。个可以啊             厉害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分析的不错

网友:
有个故障一样,试一下

网友:
这算是秒杀吗,楼主技术不错 ,

网友:
经验丰富!修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