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TX760 昂达的显卡的显存供电芯片

楼主(2018-01-12):
24脚正方形芯片   芯片上丝印08  FE   下面一排xoy   大神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型号  我到处查都查不到  求问

网友:
这种要看图纸才知道

网友A:
这个芯片型号就是RT8809BZQW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型号就是RT8809BZQW

真不愧是大神啊............................

网友(2018-04-18):
有实物图吗  弄个看看 说不定碰到过

网友:
楼主很细心  一般 会认为开启有电压就行

网友C:
想知道显存需要几种电压。 主板的DDR3内存供电需1.5 还需0.75的VTT,显卡的显存也需要吗。还有显卡的晶振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MSI R9 390X)。 这显卡什么都有就是不显,插和不插显卡都跑B2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B:
真不愧是大神啊............................

好厉害啊,这都知道,佩服.............................

网友:
能发图片就发个图片上来问问咯,您这样问我们也爱莫能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显存需要几种电压。 主板的DDR3内存供电需1.5 还需0.75的VTT,显卡的显存也需要吗。还有显卡的晶振在 ...

显存也需要VTT  但是不影响亮机 只会花屏  显卡有晶振  27M  查所有供电  打所有数据线  金手指 和耦合电容  N卡一般档A2 一般显存不良  核心虚汗不良 都会造成

网友:
真不愧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型号就是RT8809BZQW

这就是大神啊 ,修的多 就是 经验多 ,什么型号都知道

网友:
真是厉害啊,看一眼就知道芯片型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这个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