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E=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01-12):
如下图,xfx370显卡背面,靠近金手指部分一个五脚ic,因3.3v误接入12v供电,5个脚对地全通,求教这个是什么型号?

字依稀看到-VE=,查资料相近的有看门狗电路,或降压型稳压ic,提供1.45v供电,但不确定是不是啊

不过拆掉该芯片,显卡3.3v对地依然短路中,看到核心也从3.3v取信号,心凉了一半,不会核心被12v击穿了吧,那真没必要修了。

网友A:
看图纸,图纸上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图纸上有型号,,,,,,,,,,,,,,,,,

去哪里找显卡图纸啊,坛子里都很少,手上只有个7770的图纸,还是技嘉显卡的。

网友B:
找卖芯片的,应该可以给出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卖芯片的,应该可以给出型号的

谢谢,我去问问。。。。。。。。。。。。。。。。。。。。。。。。。。。。。。。。。。。。。。。。。。。。。

网友:
淘宝有专门查丝印的,有的芯片搜索丝印也能买到

网友:
楼主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
谢谢,我也觉得是这个,只是这个看上去VE两边都是两个横杠。下面两个圆圈是没错的。

网友C:
谢谢7#光头老奎托斯,的确应该是74LVC1G08GW(VE),是一个逻辑门芯片!

网友:
找图,图纸上面的型号拿去淘宝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7#光头老奎托斯,的确应该是74LVC1G08GW(VE),是一个逻辑门芯片!

对了就行,不过现在的芯片丝印确实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