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80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2):
主板版号DA0LV6MB6F0   REV:F

观察主板上无动过、烧毁、进液等现象。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公共点、3V5V电感、内存电感、桥电感、CPU电感、显卡电感等无明显短路。
接上可调电源0.013A,测主板上3V5V电感无电压输出。

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找到PDF。不知道是触发后才出,还是??找EC IT8886H1资料也没。好吧!不管怎样按下开关总要出了。
没有图纸,那就按照不触发来修吧!看EC附近没有BIOS,BIOS在CPU附近。难道这个EC自带程序?
这下去测BIOS,看它有没有电压,如果有说明它参与触发(别人说的,不怎么相信)
还是用实践说话,测试BIOS居然连一个电压都没有测到。(难道不参与触发),

我还是刷了它,结果亮机了

这时发现,此机正常待机在0.020A左右,3V5V电感要有正常的电压。BIOS的1.2.3.7.8脚要有电压3.3V。

网友:
BIOS的确回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
笔记本正常问题都是bios

网友:
BIOS 维修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的师傅不会刷BIOS 还真不能做了

网友:
一般这种无明显认为故障的我一般就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顶一下啊  好帖dingti个啦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真多。。。。。。。。。。。。。

网友:
开机不触发,刷BIOS解决,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说明EC没有程序  程序在BIOS 里面  是这个 意思么   那你为啥不分享BIOS 给 大家 呢

网友:
我鈤哦, 7代的 主板 。。 比较新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捡到了恭喜啊。。。。。。。。。。。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BIOS问题,BIOS坏真多

网友:
维修第一步  先刷BIOS 哈哈哈    BIOS出问题的不触发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
分享下BIOS吧,买了一个刷了亮机慢,一修改,彻底不开机了

网友:
楼主你们店里起雾了么?看来还是换得手机了,前后两千万拍照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