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 版号8331P

楼主(2018-01-12):
电流裸板上到1.8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报显卡问题 客户留机器 维修   拆出来

网友:
风枪吹了一下显卡 不亮 加焊一下 果然还是一样   偶然发现散热器有水的痕迹 对着散热器  的位置     有一块 显存 涂焊锡膏 风枪加焊 亮机秒杀

网友:
修机器仔细一点还是能少走很多弯路   这个机器本来问题就是有时候能显示 在关机放一会儿就不亮  估计是显存进了一些水导致的

网友:
电流已经上到这里了   裸板不亮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或者 显卡电压这块的问题   修这块之前 最好还是测试一下   复位出来没有   好下手

网友A:
修的很仔细   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仔细   加分加分

多谢加分!~~~~~

网友:
奶牛 主板??????? 我看像是  仁宝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