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 -16j21内屏不显

楼主(2018-01-12):
一台V星笔记本i7 4代 同行清灰之后就不亮了 拿来修 通电测试有线无线网卡 都坏了 拆除芯片后外接亮 内屏不显示 测屏供电3.3v 19v都有 数据阻值也正常   没有图纸没法修啊

网友A:
换一块屏试试,或者是屏线,再不行显卡也不能排除

网友:
遇到同样的状况,最后换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屏试试,或者是屏线,再不行显卡也不能排除

屏早就换过了 屏线也没有啊 屏线也测了 没有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早就换过了 屏线也没有啊 屏线也测了 没有断线

外接都正常了,屏信号由谁管你就干它啊,哪里来这么多疑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接都正常了,屏信号由谁管你就干它啊,哪里来这么多疑问.

因为不懂 所以有疑问 貌似你比较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懂 所以有疑问 貌似你比较牛x

不牛不牛.你干它*芯片一把又不会死,当然了,前提是告诉客户有可能干死*不亮*不负责.不然你告诉我接下来要去搞什么)/.如果什么都要检查清楚,不用修了,一个单U一千多引脚,即使地点几百,桥也几百引脚,独显又上千,你告诉我要查条件,给个计算机大脑,和雷达眼睛来检查恐怕有点媚目.相互之间又有干扰.所以搞这东西是头大的.只能挑简单的来做.外接显示,屏供电正常,屏以换.只能谁出信号就干谁了.你高兴查就查条件呗,反正不干不会好,干了有可能会好,也会死掉机器.你说你告诉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