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请教: 台电U盘储存芯片是TF卡的怎么做数据恢复

楼主(2018-01-12):
我接到一个 台电U盘 里面储存芯片是TF卡的 见下面图片
,插到电脑上面显示格式化

用DISK 检测不到储存 芯片容量

      请大神指点一下,这个TF卡不知道 能不能用风枪吹下来  ,到时候 又怕还原不了

网友:
有见过这个 U盘的 朋友 出来分享一下经验了  谢谢!!

网友A:
还有这种的 真没有见过 应该是加热焊接上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的 真没有见过 应该是加热焊接上去的吧

我 想也是 这样的 ,我怕一加热 外面塑料皮掉了 东西如果搞不出来  客户会有其他想法 不愿意 我 就交不了差   麻烦就大了

网友:
这是真的台电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DBR损坏,用winhex修复下dbr

网友:
用winhex试试看

网友B:
这种u盘使用的SD卡都是SD卡里面的控制器出问题的;SD卡背面测试点绕过EMMC控制器直接连接到NAND,像这种情况我感觉没救,当然你可以格式化一下看能否成功,可以的话再恢复;这种SD卡测试点也可以用PC3000恢复;有很多种测试点位置;PC3000官网有图

网友:
放弃吧!不是你能做的!
想做也行! 首先先买一套PC3K  1万出头吧!----在去找TF卡定义-----找不到(去学定义开发6K)----找到定义飞线之后读取-----然后是解析(发现不会用PC3K FLASH)------在去学习如何使用PC3K(培训)----然后自己在慢慢分析---弄了几天发现没那么好弄根本解析不出来-----放弃!去找师傅帮解析 结果解析出来了----客户说时间太久了 这个数据现在不用了!

网友(点评):
哈 哈 , 真的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其实你做得出来也不一定客户舍得做,这种是要大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u盘使用的SD卡都是SD卡里面的控制器出问题的;SD卡背面测试点绕过EMMC控制器直接连接到NAND,像这种情 ...

谢谢 分享经验 我会去看看 好好 学学数据恢复  。。。。。

网友:
报风险。报高价。交定金。一个月之后来去质料。

网友:
从U盘PCB背面加热,就下来了,然后用pc3000-flash处理

网友(2018-06-23):
应该可以的。慢慢拆下来放读卡器上然后看看能不能读出来。能读出来数据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