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就卡死会不会是CPU的故障

楼主(2018-01-12):
虽然我觉得不可能,但是电脑疑难杂症很多种,我就遇到过CPU问题导致IE打开就崩溃的,刚就遇到过进PE就卡死的,网上找了一下说可能是CPU控制北桥频率啥的有问题,还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
硬盘有问题的话,也会造成进PE很卡、很慢。还有,PE是在内存中运行的,如果内存有问题也会造成卡死或崩溃。最后再更换CPU试试吧。
疑难杂症只能通过替换的方法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曾经遇到一次进PE就出错的最后确定是CPU问题的,华硕板载CPU的

网友:
排除法吧,硬盘,内存,CPU,桥都有可能的

网友:
‘’排除法吧,硬盘,内存,CPU,桥都有可能的‘’
学习了。。。。。。。。。。。。

网友:
进PE卡,进硬盘卡不?若都卡,先重置下BIOS看看能否解决,不能可能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