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5 9550 板号LA-C361P 公共点电压是19v还是13V

楼主(2018-01-12):
DELL XPS15 9550 板号LA-C361P  公共点电压是19v还是13V

网友A:
13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V是正常的、、、、、、、、、、、

谢谢了   没修过这个机器 不知道公共点电压

网友(2018-03-12):
刚修了一台,也是13,我还以为有问题呢

网友(2019-04-09):
维修中13v  没有图纸纠结中。。。

网友(2022-05-31):
公共点电压 是13V的,待机有3.3V 5V的。待机芯片3H=3E

网友B(2024-12-29):
这机器不插电池能触发吗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插电池能触发吗

能,可以不用检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