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180SWN拆机

楼主(2018-01-12):
今天修到个AOC E2180SWN开机指示灯不亮按键无反应。查了百度说是通病刷程序就可以,苦于没有积分发拆机贴攒分。

网友:
我有下载分6分可是下载不了2分的程序,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你量一下开机键。。。。也许是开机键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你量一下开机键

网友:
谢谢回复,机器修好了就是程序坏了。论坛里下载了程序用25X20代换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