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上绕电池可以提高网速的说法真实吗?

楼主(2018-01-12):
原视频: 【【找靓机二手机】两节干电池,轻松让你的网速增加 10倍】http://toutiao.com/group/6307116901102534913/?iid=4718002311&app=news_article&tt_from=copy&utm_source=copy&utm_medium=toutiao_io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对电脑或者数据有什么伤害?

网友:
干电池真的可以提升网速,实验检验一切真理!
        这两天在微博上传得比较火的一个中二视频,大意是讲,将网线缠绕在两节五号电池上可以有效提升路由器带宽。
        虽然这个视频的原意仅供搞笑,但是这个视频里面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在这里需要纠正一下:

  • “mbps”是“毫比特每秒”也就是  10^-3bps。而Mbps是“兆比特每秒”也就是10^6bps。两者意义大不相同,Mbps只跟隔壁老王有关系,跟小头爸爸mbps没关系。
  • “利用电磁场改变信号频率”。在不存在多普勒效应或者爱因斯坦理论里的时空弯曲的情况下,电磁场是不能改变信号频率的!
  • 最后测网速的时候说“带宽是百兆所以速率也是百兆”。百兆带宽以太网网速最高100Mbps也就是12.5MBps(M/s)除去信令开销,最高传输速度为11M/s左右。
  • 路由器100Mbps。再怎么改网线都是不可能突破路由器限制改成1000Mbps网速的。
        看了很多中二的视频,老是觉得原视频主会突然把东西都砸掉,然而并没有。doge脸。
        原视频提到,缠扰电池可以提升网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这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原因是干电池内部有一定介电常数的电解质以及碳棒,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可以知道网线缠绕在上面并且在信号通过的情况下,电池周围会形成电磁场
        从而使得碳棒形成一个类似于EMI 铁氧体吸收磁环一样的电子器件(这个器件在HDMI/DVI/VGA/USB信号线上得到广泛应用,粗粗的那块就是了,有些廉价的线是没有的)它的作用就是抑制电磁干扰,但是磁环也分类,有些适合抑制高频段的电磁干扰,有些适合抑制低频段的电磁干扰,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去验证它到底是抑制噪声还是抑制信号。首先我们先要知道的是百兆网线的信号主要集中在100MHz以内,另外根据傅里叶变换知道带外信号虽然影响到方波的质量,但是其影响不大,不考虑。
      实验准备,选用美国mini circuits公司的进口巴伦转换器ADT1-1WT+,RoHS标准,绿色环保无污染

    外加电池两节、网线一根。测试设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研发的矢量网络分析仪,理由:支持国产还需要理由吗?(doge脸)。计算软件:ADS(AdvancedDesign System)

(这是一块垃圾废板子,后面把上方的阻容给拆了)
        然后把网线的端口给剪了,去掉了4cm,100MHz的信号波长3m不考虑4cm的信号电长度。电路原理图如下:

        最后是这个样子的,中间走线的曲率半径是符合波长要求的
下面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将测试平台连接到矢量网络分析仪上并导出S参数,然后导入到计算机端的ADS进行分析,得出下面的测试参数!

        让我来解释一下上面两个曲线,X坐标是测试频率从0MHz-200MHz,Y轴是传输增益,正数代表放大,负数代表衰减,一般无源信号线都是成衰减特性,其单位是dB,-8dB意思是输出信号功率是输入的15%、-10dB意思是输出信号功率是输入的10%。(当然,考虑到巴伦的影响,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传输线衰减了90%的信号,这样做只是为了比较红蓝线)
        测试图标中红色线是没有加装电池的测试线!蓝色线加装电池的测试线!由图中可以看出加装电池(碳棒)以后,在DC-100MHz范围内性能获得了提升!并且在100MHz的时钟频率获得了高达2dB增益,接收端信号能量直接相对提升了58.4%(PAfter/PBefore=10^(0.2)=1.584)
        分析:根据数字通信原理中的香农定理,加装电池后信噪比S/N得到了提升!从而信道容量提升了,其结果就是数据传输过程中帧接收出错的概率减小了,因此系统要求数据重传的概率减小了!其宏观直接结果就是——网速真的相对地提升了!
        卧槽牛逼啊,不分析我也不知道,加个破电池真的可以提升网速!只能说原po6666666(一串doge脸)!!!!
        真相只有一个,本人学生仔一枚,实验做得略显粗糙,欢迎电磁场射频微波技术/信号完整性相关领域砖家多做测试检验实验结果,经得起考验的结论才是真理!!!

关于原视频,最终结论就是:

  • 接收信号的能量功率值相对提升了2dB,然而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卵用!这种方法实践上证明有效,但是你看不到那微乎其微的效果!简单地说,加跟没加是一样的!doge脸
  • “mbps”是“毫比特每秒”也就是 10^-3bps。而Mbps 是“兆比特每秒”也就是10^6bps。两者意义大不相同,Mbps只跟隔壁老王有关系,跟小头爸爸mbps没关系。
  • “利用电磁场改变信号频率”。在不存在多普勒效应或者爱因斯坦理论里的时空弯曲的情况下,电磁场是不能改变信号频率的!
  • 最后测网速的时候说“带宽是百兆所以速率也是百兆”。百兆带宽以太网网速最高100Mbps也就是12.5MBps(M/s)除去信令开销,最高传输速度为11M/s左右。
  • 路由器100Mbps。再怎么改网线都是不可能突破路由器限制改成1000Mbps网速的。

        以上。

欢迎转载啊,有啥不可以的?
微博@maswell_xiao
2016/07/18
====================华丽分割线===================
一不小心上了知乎日报,谢谢大家的支持!
关于磁环、碳棒那一段,可能存在强行解释的嫌弃,实际上由于网线缠绕电池网线上相当于多串一个电感,这个电感在100MHz的工作频率下可能呈现出感性也可能呈现出容性,但是不管怎样,它使得传输线更加接近于最佳匹配状态,使得功率信号能够最大化传输。
另外考虑到电池表面的铁介质,对于被理想导体包围的理想介质以及接近理想导体的碳棒,这个模型架构更加接近于隐形飞机的表面材料,理论上铁与电解质表面的波阻抗是无穷大,电磁场应该是无法接触到碳棒的,或者说其量很小。因此自己推翻自己,碳棒模型应该是不正确的。
最后从实验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导线信道看成一个系统,缠绕电池后系统冲击响应发生了变化,传输增益获得了提升,但是实际上2dB的性能并没有任何卵用,在最终的宏观现象看来,网速增益可能连1kbps的网速提升都不到。
mbps存在争议,有些外文文献确实有这种说法,不予讨论~
以上。

感谢WarMonkey前辈专家的批评指正,矢网确实没有校准(不方便是一方面,没有校准件又是一方面),对于做相对性测量,上面的结果是可信的。
感谢navy lancelot的指正,增加信噪比能减小重传概率是没错的!信道容量确实是被定义为能无错误传送的最大信息率,是理论上界。

我想,是这样的,欢迎批评指正!

2016/07/21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懂了点皮毛,就以为自己全懂了,还自称“科学小实验”,还发视频,妈的智障啊!

他这个实验的原理来自于我们大一课本《计算机网络》都会学的“双绞线相关理论”

“双绞线(twisted pair,TP)是一种综合布线工程中最常用的传输介质,是由两根具有绝缘保护层的铜导线组成的。把两根绝缘的铜导线按一定密度互相绞在一起,每一根导线在传输中辐射出来的电波会被另一根线上发出的电波抵消,有效降低信号干扰的程度。” From:双绞线_百度百科,

诚然这思路是没错,可以有效屏蔽小部分噪音,但是这跟实际网速提升没卵关系。

1、大多数家庭应用场景下电磁噪音不至于影响到双绞线的数据传输,原PO主估计看了百度百科,就“想当然”了。

2、最终网速是由运营商决定的,我们的速率由业务、设备双方决定的,原PO主在双绞线上缠个电池,难道这个神秘的装置会自动hack我们的设备与CRM?

3、(大雾)运营商现在接入都是FTTX了,你一个电池缠铜缆,请问怎么进行光电转换然后通过一系列神秘不可知的办法Hack到我们的CRM和综合接入设备?

4、视频最后测速的结果,我TMD笑了,你知不知道运营商上传速率能1000M的业务一个月要多少钱?哦不,有钱也申请不到,要不你试试看?

利益相关:运营商数据通信工程师,略懂接入网。

网友:
这么好的问题居然没有段子手来回答?
其实原视频底下的回复已经很精彩了,搬运过来给大家瞧瞧。。。。。

对此我只能说

虽然根据最高赞的解释,理论上能改善信号,但视频里的验证实在是让人觉得太无耻了。。。。

网友:
我可能要去重修一边计算机网络和通信原理了。

网友:
不想回答了,我在好几个地方都给过同样的结论:物理层网线就是走百兆或千兆,哪怕你网速是1k,物理层也是百兆速度给你送出去了。所以你除非达到了百兆的物理层极限,再怎么提高物理层速率或波形都没有意义。

真正限制了你网速的,是运营商那里帮你送包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段送够了就不送了,要么缓存要么扔掉

网友:
这个视频侮辱了学物理的、学通信的、学计算机的

顺带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

----------我是分割线-----------
1.2节电池就能改变频率,我学了3年的调制解调基本白学了。
2.绑电池能不能将双绞线外面的塑料剥了,说不定效果更好呢。
3.现在能限制你家上网速率的,除了ISP之外,就只剩交换设备了。

我有个同学竟然还转发了!!!我要不要拆穿他:)

网友:
还真别说,把网线这么均匀的绕几圈可以降噪,理论上说真有可能提高一点速度,问题是你看得出来么?

网友:
自己做了下,没用。然后改变电池正负极,也没用。不过想想,要是真有用,网上早就有类似产品了。

网友:
想一想,不充钱,你会变得更强吗?

网友:
可以 这很暴雪

网友: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觉得我特么四年大学喂狗了。你问我为什么?我整整犹豫了两秒才反应过来这是扯淡。

网友:
发布那个视频的用户ID叫“找靓机APP”,我搜了一下,找靓机是一个卖二手手机的网站。
找靓机APP发布的视频一般就一两千播放量,没什么人气。而那个视频播放了有6万。他们就靠这视频这个恶意炒作了一波,提高下知名度。

网友:
我是写驱动的,你就是把电站缠上,我也不给你缓存加空间。。。你就是把核电站缠上我也不给你换晶振。ps:pll我写完了,让我给你改,门也没有

网友:
加钱可以提高网速,去吧限制你网速的路由器找到并且把它黑了也能提高网速

网友:
绑在丁丁上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可是网线不应该是光纤么?

网友:
人家就是为了在视频开头结尾打个广告,别当真!

网友:
没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
我啥都不懂,只是好奇一个问题,一个只有三个入口然后五车道的高速公路,哪怕你把车道改成一万车道,入口不变,那么车流量能增加吗?

网友:
看了视频之后,激动不已,赶紧拿起来手中的南孚电池、百兆、千兆网线、还有胶带。
试了又试,网速始终如当初。
不是略有提升,而是根本没提升,甚至有所下降。百兆和千兆网线都一样的。
ISP:中国移动 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