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77MA-G43 MS-7756VER1.0 不触发

楼主(2018-01-12):
V星H77MA-G43不触发 故障PWRBTN#断线。
但是这个主板要说一下<RSMRST#>第一次插上电源待机RSMRST#是有高电平的正常关机以后就低电平。
但是不影响再次开机。不知道是否正常。

图纸点位论坛都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
rsmrst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好信号,IO回收。关机了应该关掉了节能用

网友:
楼主想明白,就找图纸看看时序,V星的图纸还是好找的。

网友:
不影响可以正常使用就行只要能点起来进系统一般没问题

网友:
修触发电路按找先待机后触发的方法修RSMRST#没有3.3V查上拉电阻查io桥待机供电然后还不行拆IO拆南桥

网友:
RSMRST#关机和直接插电是不一样的

网友:
rsmrst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好信号

网友:
有些电脑本身就这样,正常关机重启可以用应该就没问题的

网友:
我是小白 , 路过学学  。。。。。。。。。。。。。

网友:
我想想这主板多少钱

网友(2018-05-07):
引用 网友A:
rsmrst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好信号,IO回收。关机了应该关掉了节能用

回答相当到位是。就如大神所说的一样V星主板就喜欢搞这一套

网友:
只要关机后,下次能正常开机,我猜想是正常的

网友:
撒旦法撒旦法撒旦法阿斯蒂芬士大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不懂谢谢支持

网友:
只要关机后,下次能正常开机,我猜想是正常的66666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学习学习经验学习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