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7 PRO4 一个元器件型号以及 不跑码

楼主(2018-01-12):
华擎H87 PRO4  一个元器件型号  位置在内存 与电源插口之间    Q811 的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做什么用

主板 CPU 貌似没工作   主板其他电压又正常   座子换过了 第一次 换了  点不起 第二次 加焊 可以点了   但是 CPU 没工作  温度一点都没

求助该如何维修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Q811是一个P管。控制待机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811是一个P管。控制待机5V的

用什么型号的IC 我的那个烧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了  谢谢了

网友(点评):
不用管具体型号,P管就行。可以看看液晶驱动板屏线接口附近,屏供电的那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型号的IC 我的那个烧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了  谢谢了

哦  谢谢指点 我去找找  我这液晶屏报废的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