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360待机0.006A,触发到0.5A左右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2):
主板是广达代工的
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等现象
测主板上公共点、3V5V电感、内存、桥、显卡、CPU。后继输出等无明显短路
接上可调电源0、006A,触发到0.5A左右掉电。掉电很快,用万用表测只能看到瞬间电压。
广达做的,一般先查HWPG,为了证明是不是这个信号引起,直接将它连接到EC的124脚。如果不掉电了,就是哪个芯片有问题了

结果,还是掉电。看来不是哪个供电芯片本身问题引起,看来是哪个芯片条件不满足,不输出电压导致
再仔细的看每个供电芯片周围,发现问题了。内存供电旁边有个焊点有点发黑,用刀片轻轻刮开。再看旁边那个电阻,也有一点
找到PR111电阻,发现连接芯片的第9脚VDDQSET,这个是反馈脚吧!PR111到PR109之间断线了

飞好线,成功亮机

网友:
判断是否芯片问题还是芯片条件不满足导致不出供电引起的掉电这方法不错,谢谢分享好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学习了,多看点这些,经验就会更高,这些以后修就会好了

网友:
楼主要是再详细点就好了,从哪个脚连接到EC 124脚 HWPG,我估计这样就能精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