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b85主板独立显卡开机显示黑屏

楼主(2018-01-12):
主板:映泰tb85
cpu:g1840
内存:4G
显卡:迪兰rx570

遇到一点问题,特来论坛请教各位大神,我的机器之前好好的,插独立显卡工作也正常,
昨天插了一块讯景的显卡之后发现没有显示,然后把显卡拿下来换回之前的显卡,
结果换回去之前的显卡也没有显示了,但是显示器可以看到分辨率在切换,也能进系统,
通过远程登录上去看到还能识别到卡。
最后只能把独显拿下来,只用集成显卡,一切正常,哪位大佬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什么问题,
跪谢!!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你用集显进入安全模式,在设备管理器删除后面安装的显卡驱动,之后重启动,应该就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A:
开机LOGO有没有啊,是进系统黑屏还是直接不亮啊,说清楚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LOGO有没有啊,是进系统黑屏还是直接不亮啊,说清楚啊兄弟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开机logo看不到,只能看到显示器在切换分辨率,全程黑屏

网友:
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
最后只能把独显拿下来,只用集成显卡,一切正常
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显示器坏了。。。。。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