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单U 5代单U 能互换吗?

楼主(2018-01-12):
又是一个短路的

网友:
不知道,也想知道。曾经想试换一下。
这些板载U的,内存供电上管击穿很多导致CPU一起烧掉。

网友:
多数机型可以。但不确定是不是所有机型都行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现在这种都头疼!应该不可以吧,现在这种都头疼!

网友:
查查bios支持不支持,看看芯片组支持不支持。只能这样了。

网友A:
我连6系列7系列桥都不换了你们还在换单U,能收多少钱啊,哎!我这修机70一台,换不起啊

网友:
这个CPU 超爱坏   应该是不能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连6系列7系列桥都不换了你们还在换单U,能收多少钱啊,哎!我这修机70一台,换不起啊{ ...

70元,让他赶紧拿手,不要拆手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连6系列7系列桥都不换了你们还在换单U,能收多少钱啊,哎!我这修机70一台,换不起啊{ ...

为什么把价格压得如此之低,同市场的维修同行们活的都累。。。。。

网友:
我试过一次  跑fe代码  bios支持才行  不确定的还是换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