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看蒙蔽怎么快速学会看保户

楼主(2018-01-12):
求大哥指点一下看ATX电源保户这块,还又Q6Q5升压后功率管一块

chinafix.com.cn迅维网_长城ATX-350P4原理图_(1).pdf

长城ATX350P4

网友:
支持一下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电源这个版块,有个电源讲解的教程,非常详细,楼主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这个版块,有个电源讲解的教程,非常详细,楼主可以去找一下。

那个教程,法我看看,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这个版块,有个电源讲解的教程,非常详细,楼主可以去找一下。

哥,,求教程,这边有一个电源,通电后一直啸叫。。不知道怎么解决,,,绿线输出电压在10.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求教程,这边有一个电源,通电后一直啸叫。。不知道怎么解决,,,绿线输出电压在10.5V左右

这个是待机电压高,一般是待机芯片那里电容坏了,教程我去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28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