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摄像机黑屏闪光灯打不开可以直接短接电源吗?

楼主(2018-01-12):
维修背光时可能吹的太热 把A8 的 A31脚估计吹爆了

现在后置摄像机打不开 闪光灯也没有用 电筒打不亮

估计与U2301之间通不过 打不开电源

可以将U2301 直接短接吗  会不会影响什么

难道只能重焊A8了 唉!

求高手指教!!!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学习过程中了天天学习

网友:
可以直连,试一下问题,一般直接照像图像会有小波纹

网友:
如果能好,就直接发硬盘的3V,不过你描述的问题,好像不是这里的问题,只能先短接试试,

网友:
嗯嗯 刚检查了下 估计问题不是这里 。……。…。…。…。…。。。。……

前相机可以用 打开相机可以有电压输出

但切换到后机  电压就没有了

并且闪光灯提示温度报警

手电筒也打不开

求思路

网友A:
闪光灯生涯IC,它里面有温控检测脚,它有问题闪光灯也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生涯IC,它里面有温控检测脚,它有问题闪光灯也打不开

升压IC,打错了,:L:L: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