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g 插卡 无4G

楼主(2018-01-12):
iphone 5g 应该是有摔过 屏幕都裂开了。。 插卡信号正常的,没有4g网络现在 最高只到3g   测机过程中就出现过一次4g 后再没出现过了 最高只到3g 通话打电话正常的 有3g网络 无4g网络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确定故障范围吧,太广了。摄像头旁边的小IC看看有没有碎角吧,容易碰坏。

网友A:
一般是射频芯片的问题,重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射频芯片的问题,重做应该就可以了

也不是一直没有 还是能出现 我测了下 如果网络没出现 连接WIFI 会出现3G 网络的    但是最高只到3g 没4g 是不是4G 芯片有问题  管理4G的是哪个芯片 我找不到?  你说的射频是说U701_RF 吗?

网友B:
5代不是不支持4g么

网友:
欢迎加入 苹果 手机 维修交流群④ 1330962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代不是不支持4g么

有显示LTE 和4g的呢

网友:
5代是不支持4G的,发帖子先了解一下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