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330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8-01-12):
有一台Dell xps M1330 ,现在的症状就是开机进系统不进行任何操作,不会自动关机,只要操作,就会不定时关机,就像断电样的,在dos下不关机,系统重新装过,问题还是一样,请问是主板不良了吗?由于这个电脑装有专业软件,新电脑不能装,系统是win7,之前一直蛮好。谢谢!

网友A:
内存换过没有?有些机器内存不兼容也会这样,开机貌似正常,一运行程序就熄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过没有?有些机器内存不兼容也会这样,开机貌似正常,一运行程序就熄火了

内存没有换过,一直是两条1G的,不过有个奇怪的现象:昨天因为内存有问题,就把它拔了看看,也看不出明显问题,就上上去了,结果,不开机,按开机键,旁边有个灯闪,但是只要装一条,不论哪一条,不论哪个槽都可以开机。另外,上一条内存时,操作电脑也会不定时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