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做故障G470插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8-01-12):
昨天下午店里接到一台G470说插耳机外放有声音,耳机没声音,系统和驱动都装好了还是这样,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拆机发现是一块小板连接主板。加焊耳机口之后还是不识别耳机,客户说上一家让看过,要得太贵了没修,拿来让我看看。上次遇到过这种问题,耳机口坏,直接订个音频小板装上,进水故障依旧,大概看了下主板没修没进水,完蛋,真的说中了,查主板吧,板号为LA-6751P,打开图纸发现声卡是CX20671 ,测量供电,复位都有,难道声卡芯片坏了?本着刚刚吃亏盲目订了个小板的教训,继续查条件。想让主板识别到耳机的插入,需要一个插入检测信号,测量主板连接口, PLUG_IN,实测该信号为3.3V,插入耳机后小板这边已经拉低,芯片引脚实测还是3.3V,瞬间发现敌情,PLUG_IN通过R567后连接芯片,打开点位图 ,对应位置,坑爹!电阻呢? ,发现已经被拆掉了,找聊板补上个20多K的电阻,再次测试,发现电压已经被拉低, ,进系统测试已经可以识别到 ,至此维修结束,这同行有点狠,还好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希望各位看官给加分

 会员1158119300鑫豆2025-8-25 18:39
 会员4682312元2023-1-30 09:44

网友A:
哈哈哈  不过这个做故障的手法 有点逊啊

网友:
就怕遇到大神级别的同行   然后你就哭吧

网友:
不会吧,这么难度的你都修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做的还算好了,有的故障做的就算发现了也不太好处理。

网友:
牛人就是牛人,服你聊,厉害哦,呵呵

网友:
做故障的也是大神,能知道UG IN是耳机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电路图和点位图。软件可以给上一下吗?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做的同行,是手下留情的。毕竟是一修也需要时间的吗。我们这都是,不修的话,收检测费的。

网友:
估计是别人修别的地方吧电阻搞掉了,自己查不出来放弃拿到你那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不过这个做故障的手法 有点逊啊

估计就是等客户再回去吧 上次遇到个华硕 桥背面的电阻都搓掉了

网友:
这个肉眼都能看到的故障,送钱的

网友:
这个故障做的还算好了,有的故障做的就算发现了也不太好处理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楼主很细心。祝你成功

网友:
感谢分享。 比较少碰到耳机孔的问题, 先收藏下。

网友:
很奇怪原来是个啥子问题,要是故障和原来不一样了,客户也不会同意啊

网友:
呵呵,同行已经很给面子了,没有把重要部位搞坏!

网友:
昨天下午店里接到一台G470说插耳机外放有声音,耳机没声音,系统和驱动都装好了还是这样,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拆机发现是一块小板连接主板。加焊耳机口之后还是不识别耳机,客户说上一家让看过,要得太贵了没修,拿来让我看看。上次遇到过这种问题,耳机口坏,直接订个音频小板装上,进水故障依旧,大概看了下主板没修没进水,完蛋,真的说中了,查主板吧,板号为LA-6751P,打开图纸发现声卡是CX20671 ,测量供电,复位都有,难道声卡芯片坏了?本着刚刚吃亏盲目订了个小板的教训,继续查条件。想让主板识别到耳机的插入,需要一个插入检测信号,测量主板连接口, PLUG_IN,实测该信号为3.3V,插入耳机后小板这边已经拉低,芯片引脚实测还是3.3V,瞬间发现敌情,PLUG_IN通过R567后连接芯片,打开点位图 ,对应位置,坑爹!电阻呢? ,发现已经被拆掉了,找聊板补上个20多K的电阻,再次测试,发现电压已经被拉低, ,进系统测试已经可以识别到 ,至此维修结束,这同行有点狠,还好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希望各位看官给加分

 会员4682312元2023-1-30 0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