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CPU座子脱焊,大神漂过。

楼主(2018-01-12):
    一块客户一定要修的G31主板,上电诊断卡大多不跑码,偶尔也会跑D1或D3,

    用热风枪试加热主板CPU座背面,见诊断卡跑34,

    随即在CPU座内注入焊膏,

   上焊台跑一遍曲线,

    试机完美点亮。

网友:
这个焊好了,要找那种带底板上镙丝的风扇架用,可能会用的稳

网友:
反面烘CPU,免得把CPU座烘坏。D1、D3、34是有虚焊。学习了。

网友:
G41 一般都扔一边了,好坏差价10多块钱

网友:
虚焊 加焊 好修

网友:
这种G41 G41 用775针的CPU的主板是有很多虚焊的,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直接换个主板是最好的吧,毕竟这个加焊了可能下次还会出现。

网友:
焊膏放在CPU座子的中间 ,焊接后效果没看稳定不。时间长了还会不回脱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个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得学习一下,可以用坏板子子试试,不过这个应该用不了太长时间,,毕竟发热量大

网友:
收藏了,下次碰到这样的G31 G41板子再试试!

网友:
以前焊过几块  现在遇到基本上都直接叫客户换板子,都难得修了

网友:
最开始现象是冷机开机进系统20-60分钟不定时掉电,

支持 反对

网友:
高手    bga焊台便宜了把       维修电脑还有利润吗

网友A:
焊过好几块1155的主板,都失败了,775的没搞过,我的是280T的,楼主你的曲线是咋样的

网友:
D1、D3、34是有CPU座虚焊,学习了楼主,但是能撑多久啊,返修没有?

网友:
要是CPU座虚焊。我从来没有去弄。有时候弄了也是用不久的

网友:
G31上焊台,真的是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
稳不稳定是关键

网友:
楼主师傅没有出来说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稳定。我以为是整个拆下来呢。

网友:
我发现g31g41的板子很容易出现座子空焊     导致不复位不跑码

网友:
直接上热风枪可以修?D1、D3、34是有虚焊。学习了。

网友:
上下温度最高多少

网友:
g31 都是换板了,但是学习了,焊接完还会出现虚焊吗

网友:
这样不会把CPU坐塑料吹化???/?

网友:
应该先加热座子,然后针脚上面倒焊油,让焊油渗到座子底下,别心疼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过好几块1155的主板,都失败了,775的没搞过,我的是280T的,楼主你的曲线是咋样的

1155非常好弄,上部温度高一点,反而775带铁框更难一点

网友:
座子脱焊即使加焊也用不长,有氧化层,时间长了还是会脱焊

网友:
还没修过 坐子

网友(2018-02-23):
这个技术行啊

网友:
这的需要经验和技术,还得有好装备,楼主的那个电源有特点,是自己DIY的。

网友:
基本上都会返修的啦,这种说实话不值修呢

网友:
修这种问题一般保修多久 担心会返修

网友:
这种搞着玩玩练练BGA熟练度还行啊!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老的主板也修  不知能收多少皮

网友:
加焊了座子应该会返修的吧,那里发热量这么大

网友:
这样弄好的能稳定用么。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下次试试看

网友:
原来 是CPU座虚焊了 跑D1 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