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只能识别1G内存?

楼主(2018-01-12):
联想ga-t671me v1.2主板,LGA775插槽的。原来是1G内存,E2140CPU。据说只支持65nm的CPU,不过今天升级为45nm的E5200,bios也可以正常识别。就是内存死活只能用1G,开始插两片1G的,内存不过。单1G内存都可以。后来用单条2G的内存,BIOS里及xp系统里都只识别出1G。CPUZ里倒是可以看到是2G。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主板只支持1G内存吧。

网友A:
主板支持最大内存容量:4GB
换其它内存试试

网友:
bios 认多少G

网友:
学习一下,积累点经验,品牌机主板有的挑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支持最大内存容量:4GB
换其它内存试试

会不会是因为上了45nm的cpu造成的?

网友B:
2G的单条,bios里也是1G。两条1G的就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支持最大内存容量:4GB
换其它内存试试

内存换了好几条了。感觉跟内存关系不大,会不会是bios或者换了45nm的CPU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上了45nm的cpu造成的?

775的U不管内存,应该不是U的问题。

网友:
更新BIOS,换双面或者单面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G的单条,bios里也是1G。两条1G的就不过。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刷BIOS先,然后在PE里看看是不是2G了!  实在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哦!

网友:
刷BIOS 试试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