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被雷击的水星MW316R 3天线路由器

楼主(2018-01-13):
秒杀被雷击的水星MW316R 3天线路由器:昨天捡到1个被雷击坏的水星MW316R路由器,故障现象开机LAN口2口指示灯常亮、进不了管理界面。试下无线信号可以联机。马上拆机看主板上12口共用1个
网络滤波器D20601G.当时很高兴估计这个2口滤波器被击毁了。拿起热风枪调到330度一阵狂吹。吹下D20601G .通电测试指示灯正常指示了。插上网线测试 WAN口  、LAN3、LAN4.指示灯正常反应,输入ip地址顺利进入管理界面,改变LAN口的IP地址为192.168.0.1(我自己家里现在的使用的路由器的IP地址是192.168.1.1)、WAN口为动态获取IP地址、修改无线名称和密码保存重启MW316R路由器。将网线插入WAN口 ,拿出手机登录测试,OK了我的无线覆盖的环境又改善了。

网友:
路由器修这没价值 ,不过闲着研究一下也好

网友:
嗯以前没拆开过路由器拿来研究一下而已不用花钱就能改善网络环境

网友:
其实也可以通过无线桥接的方式使用来扩大无线覆盖范围

网友A:
问下d2060吹上面还是下面啊?没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d2060吹上面还是下面啊?没吹过

肯定是吹反面啊,强风中温干上去
如果正面吹,那些个网络输出端口的塑胶还不被吹变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