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ode9换屏后不显示有背光

楼主(2018-01-13):
华为Mode9更换屏幕总成后有背光不显示,检测屏幕盘线借口下方一个电阻对地断路,怎么能解决求助

网友:
换屏幕的时候没有去电源吧楼主换屏幕的时候没有去电源吧楼主

网友:
查电路图或跑线路,哪里坏修哪里  你都找到问题了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