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真的比机械硬盘更容易故障吗?

楼主(2018-01-13):
固态硬盘真的比机械硬盘更容易故障吗?

网友:
说点实际的吧
SSD最大的优点有两个!
1 寿命可预估,通过E9磨损 我可以方便的看出来使用寿命
2 变态级的随机IO性能,这个对于大多数业务IO性能翻个几番不是问题、
SSD最大的缺点是
1与机械硬盘相比容量性价比不高
2与机械硬盘相比容量性价比不高
3与机械硬盘相比容量性价比不高

HDD最大的优点是
1 容量便宜
2 容量便宜
3 容量便宜
最大的缺点是
1 寿命不可预估
2 寿命不可预估
3 寿命不可预估

HDD 当年为了压榨那么一丁点性能做到一万五千转又如何,分分钟被SSD轰成渣,而且,机械硬盘最大杀手排行榜(震动,温度,电压)使得无法预估寿命,只能去算损毁百分比,而且还捂脸 这TM没规律,当年的高速盘(scsi/sas 15000转)我还得考虑额外的散热机制。

现在,全SSD方案后,热门丢内存,基本上,我只用关心下E9多久换换SSD就好了(3-5)年,硬件生命周期中都可能不用去考虑,特别是轻量写入,高IO读取的环境中,基本是完美应对

网友:
结论,在完全理想的环境下,HDD 寿命比 SSD长。

但是,
但是,
但是,

日常使用的环境经常是对HDD非常不利的,所以导致很多 HDD 挂的比 SSD 还快。

SSD 的挂法是这样滴:擦写次数到,就差不多该换了。

但是,厂家绝对是留有余量的,而且这个余量有可能非常大。比如某型号SSD厂家的某型号MLC SSD寿命是3年写入 22TB,但经过某媒体长达几年折磨测试发现可以写入约350TB,而且这个测试仍然在进行,目前写入最多的那块已经破了400TB,折算过来就是将近20年。

HDD 的挂法是随着时间流逝,硬盘会逐渐损毁,但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忽然就挂掉了。

HDD 的好处是数据可恢复。

对于笔记本这种经常移动,冲击频繁的环境,我会推荐SSD。
至于台式机,在预算不够无法全SSD的环境下,我推荐SSD+HDD的组合。
至于服务器……去问技术人员吧……

网友:
理论上来讲应当是SSD的寿命短。
然而我还从来没用废过SSD,以前实验室的服务器倒是曾经同时挂了半个阵列的机械硬盘,还是SAS的。

网友:
SSD存储数据非常不稳定,更容易挂,所有我们有很多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BCH, LDPC纠错码。NAND的数据很容易丢失,必须要用编码,这项技术HDD上是没有的。
RLC,读电平重新校准。天气热的时候浮栅晶体管里面的电子很容易跑出,需要经常重新校准读电平或者重新刷新数据。
静态,动态磨损平衡。动态是指首先将新数据写入擦除计数比较低的块,静态是指将长期不动的放到擦除技术高的块。
RAIN,和RAID类似,将连续的数据放入不同的,block, plane, lun,并有奇偶校验数据,在极端情况下即使整个NAND都失败了也是可以读出的,一般用在Client的硬盘上,会损失十六分之一的容量。
写保护,当SSD寿命快到或者坏块过多时,SSD会进入只读状态。
Brownout,SSD对电压很敏感,有专门的电容处理这个。
当然还有很多。

网友:
理论上SSD会比较短命,然而我曾经遇到过16块希捷scsi一天之内挂掉9块的杯具,hot spare都赶不上……

网友:
无预兆挂过一块闪迪SSD(神他妈买的台电大SD卡都还没坏),返修后立刻二手,然后再也不买闪迪的SSD了,速率跟金士顿大U盘差不多,略好一点,机械盘至今没有坏过一块,都是越用越慢被淘汰的。
从坏过无数张储存卡,我可以推断SSD确实更容易坏,而且一旦坏了数据恢复极困难。

网友:
首先的首先,搞清楚两件事:
存储设备“坏了”是什么意思?
“坏了”之后能不能修复?

先上答案:
ssd天生物理抗性
hdd较难丢失数据
两者使用寿命基本没有参考价值

以下详解:
ssd的物理抗性
众所周知,hdd是有机械结构的,就是有盘片高速旋转,工作状态下,外部受力非常容易造成“盘毁数据亡”,人都死了,灵魂还怎么活?
然而ssd就是块电路板………不用锤子也没有什么伤害(hdd遇上锤子难道能活?)

hdd数据“有保障”
hdd即使马达烧了、主板(hdd的主板)坏了,还能拿盘片出来恢复数据……(FBI表示烧过的盘片也可以)
ssd只要主控坏了,那就是真的坏了………

所谓的寿命
从上世纪买电脑开始,到现在为止,除了摔坏,hdd从来没“用坏”过………ssd目前只烧过一块(比较肯定不是所谓的“寿终正寝”)
一般硬盘“很难坏”,换的理由通常是“容量太小”、“速度太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坏道什么的可能有,但你真的会每周花几个小时全硬盘坏道扫描?

个人见解:
数据的保护靠硬盘简直搞笑!
不是说信不过硬盘的各种保护措施,这些措施都非常有必要,但重要的数据自己不备份吗?每多一个备份,就可以把出事的概率降低几个数量级别。(例如出事概率1%,一个备份就可以把概率变成万分之一)无论保护多么充足,一旦发生问题,孤本非常危险!

多备份、选择最好的体验……

网友:
理论上是的,SSD的物理原理特性导致其容易丢失数据,同时由于过多的写和擦除,SSD中很多block会出现不能读写的问题。下面上个示意图,这是写的过程,电子会进入FG。而擦除的过程就是反的,电子会流出FG。

SSD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写内容的,必须擦除整个block才能重新写。当擦写擦写一定数量次数后,写的时候有些电子可能没有进入FG,擦除的时候又有些电子没有离开FG。这就导致这个块坏掉了,如果所有大多数块都坏掉了,这个SSD就可以叫做挂了。
搞SSD的工程师都会用各种算法来保证尽可能多的平均每个block的使用,因此现在的SSD一般而言用很长时间。这里有个歪果仁用6块不同消费SSD测试18个月的结果SSD可靠吗? |这个测试写了几百个TB的内容,如果正常使用,一般人应该是很难达到这个数量级的。也就是说,在你换掉SSD前,SSD还是不那么容易挂掉。

网友:
我折中一下两方的答案好了。

SSD的特点很明显:

高输入/输出速度。
寻找数据时间短。
NAND颗粒可以被预判寿命。
寿命相对于硬盘短。

而HDD的特点也很明显:

相对于SSD价格较低。
结构成熟。
容量大。

好的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SSD使用的是NAND Flash芯片作为存储介质,借用IC主控来控制存储方法。这种存储方式是比较稳固的,一般不会出问题。但是,Flash芯片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NAND因为电流过大而过电清零(这种情况也被适用在军队销毁数据上,速度非常快),恢复的几率微乎其微。

HDD使用的是传统的基本输入/输出控制法,利用裸露在硬盘塑料壳上的电路控制内部。这种存储方式也是很稳固的,相对于NAND,这种“温彻斯特”结构因为有很多的经验,所以在技术上有大量的前车之鉴。然而,HDD也是有很大的缺点的。它的访问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其由于其电路板有一部分在壳上,受到静电冲击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另外它怕撞、碰、磕等一系列动作(本人的硬盘就是摔坏了结果一直躺在充满干燥剂的盒子里没修,因为修起来太贵),但正因为其结构偏向机械化,其盘体出现撞击之后,内部的零件是可以替换的(虽然修复的价格不菲)。

而且磁盘的性质很稳定。至于上面说的HDD容易坏的原因嘛,我想你应该是把PCB板毁坏认为是硬盘毁坏了吧?理论上,硬盘的盘体除去电路板这个不稳定因素,整体的机械结构是可以用得了五年以上的,但是电路板呢,如果你存放的地方多湿,多干扰,估计连半年都坚持不下去。没办法,谁叫它电路板裸在外面呢。。。。。。

网友:
挂了两个ssd了。。。 写代码,处理数据,估计是太多了

网友:
今年我在会议室里见了不少于3个哥们儿的笔记本SSD坏了。

网友:
理论上是hdd寿命长耐用。实际上hdd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一不小心踢了机箱一脚就出了坏道,那寿命就暴减了。而ssd一般来说不容易被暴击。
真完蛋了要回复数据,hdd是有优势,但这也不是一般人的需求了。工作机多做备份,而影音娱乐机又无所谓,大不了东西重下吧,现在网速都不慢。

网友:
理论依据 <= 产品质量 + 个人手气

网友:
实践出真知。实际数据中心应用看SSD比HDD故障率低。企业级SSD 已经按照2.5Mhrs 定义MTBF 指标,理论0.35%故障率。 HDD 中顶级的15k RPM,10k RPM 才2.0 MTBF,理论0.44%故障率。 看看blackblaze 硬盘故障率统计吧。HDD的某些型号故障率高的吓人啊。

写入磨损寿命已经在实际业务中统计出,如果只是承载HDD那点破性能,没有任何压力。裕量大。

网友:
4月中买的,10月初突然挂了,半年不到,幸好只是做C、D盘。
maxell

网友:
苹果的SSD比SSD更容易挂(是真的),你的HDD比其他人的HDD更容易挂(如果挂过也是真的)。

网友:
这几天一个用户那边才用了不到两年的存储突然间挂了两块机械硬盘,重构RAID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想一想都头疼。

与之相对的是我个人PC上的SSD,MLC闪存,用了五年了依然坚挺。

网友:
是机械盘的电机质量逐年下降吧。支持SSD。

网友:
tesla比永久容易挂吗?

网友:
ssd技术结构还有侍提高,虽然速率快,但我个人感觉稳定性不是很好。卖过的SSD返修好几片了,就连自己用的也出现返修。有可能大品牌的还能好点,卖的三星SSD没返过,但卖的也不多。返修的有金典、瑞势等一些杂牌。